求助,请问各位大佬,图中这3个IC有没有认识的,请指点一下,谢谢!

楼主(2019-07-04):
求教!!!
如题,这三个红线里面的IC大概是做什么的,请知道的指点一下,衷心感谢!

图中红线圈出来的3个IC

图中红线圈出来的3个IC

楼主:
8脚的ic标记是AMAAMB

楼主:
走过路过的大佬们,求多看一眼。。。。
大概猜一猜也行。。。。

网友A:
网上打不到

网友B:
http://www.smdmark.com/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smdmark.com/

查了,没什么太大线索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打不到

确实不好查。。。。

网友:
根据附近器件分析,可能是运放或电源

网友C:
    板子都有哪些功能,逐一推测,这样盲猜是很费劲的

网友D:
    百度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百度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板子都有哪些功能,逐一推测,这样盲猜是很费劲的

是挺难的。。。
板子是用mt2503做主控,具有蓝牙、GPRS、GPS,电源管理等功能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是挺难的。。。
板子是用mt2503做主控,具有蓝牙、GPRS、GPS,电源管理等功能。

找一下MT2503原理图资料,对照着看一下就能才出来,也不一定要跟别人的一模一样 ,自己根据参考的设计微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找一下MT2503原理图资料,对照着看一下就能才出来,也不一定要跟别人的一模一样 ,自己根据参考的设计微 ...

好主意!
多谢指点~

网友F:
    看上去像电源,可以测试一下每个引脚的电平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上去像电源,可以测试一下每个引脚的电平状态。

yep~8爪的是电源无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