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们问个事儿呗

楼主(2019-07-04):
有人知道这个ADG452有具体的啥应用没,我见到有人用在脑电刺激仪上了,也不知道在上面是干啥功能的

楼主:
楼上老哥怎么天天水

网友A:
本IC是多路单刀单掷开关,很多电路中都可以用到,具体功能需结合实际的电路来分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IC是多路单刀单掷开关,很多电路中都可以用到,具体功能需结合实际的电路来分析。

当时看到这颗料要好几十一片就惊了

网友B:
这种通用器件哪能知道干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通用器件哪能知道干啥的

功能是和multimux差不多,但是贵得有点离谱

网友:
国产便宜的比如圣邦威,也有类似   你查查

网友:
这是模拟开关,用IO口控制通断

网友:
    就是一个模拟开关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