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多边形敷铜编辑,敷铜边变成任意角度移动了

楼主(2019-07-04):
多边形敷铜编辑时,第一次移动敷铜边是可以延边拉伸的,再一次移AD多边形敷铜编辑,敷铜边变成任意角度移动了,哪位大神有招?

网友:
    頂一下,靜待高手

网友A:
    推测你第一次你选择的是边,第二次你选择的是节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推测你第一次你选择的是边,第二次你选择的是节点

    楼上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