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表日志,广播等提示“D盾”拦截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9-07-05):
    如题,在发表日志,广播等操作的时候,会弹出提示“D盾”拦截,这个是什么原因呢?记录,动态等,都发不了

网友A:
    可能是浏览器兼容性问题,换个浏览器试试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能是浏览器兼容性问题,换个浏览器试试看。

    正常的发帖和回复没有问题, 就是提示这种,只有咱们这个网站,而且主要是发记录,动态,广播会出,很奇怪 QQ浏览器

楼主:
    [禁][POST] refer:"home.php?mod=space&uid=340736&do=doing&view=me&from=space"

    1. <html><head>
    2. <meta http-equiv="Content-Type" content="text/html; charset=gb2312" />
    3. <title>D盾_拦截提示</title>
    4. <style type="text/css">
    5. A {TEXT-DECORATION: none}
    6. A:link {COLOR: #095899}
    7. A:visited {COLOR: #074476}
    8. A:hover {COLOR: #FF6600}
    9. body,td,th {font-size: 12px;}
    10. </style></head><body>
    11. <table width=400 align="center" cellpadding=0 cellspacing=0  style="border: 1px outset #000;">
    12. <tr><td height=24 bgcolor=#333333 style="border-left-width: 25px;
    13. border-left-style: solid; border-left-color: #A80000; color: #FFF;">
    14. D盾_拦截提示
    15.
    16.

    17. [禁][POST] refer:"home.php?mod=space&uid=340736&do=doing&view=me&from=space"

    18.
    19.
    20. 返回 |
    21. 当前网页 |
    22. 首页
    23. </body></html>

    网页源码!

网友A:
    在chrome和opera浏览器下测试发布日志均正常。
    步骤:点击导航栏“我的日志”,点击右边按钮“发表新日志”,均可以正常发布。

    “广播”功能被关闭了,因被很多人用来发布广告引来投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chrome和opera浏览器下测试发布日志均正常。
    步骤:点击导航栏“我的日志”,点击右边按钮“发表新日志 ...

    安装了Opera浏览器,可以发表日志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