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检查丝印重叠的Skill!!!

楼主(2019-07-05):
求各位大神发一个检查丝印重叠的skill,之前下过一个refdes跟pad或者symbol重叠的skill,但是检查不了丝印与丝印的重叠。

网友A:
大哥,你把安全距离规则设置好,DRC不能检查丝印重叠吗?

网友:
帖子发错地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哥,你把安全距离规则设置好,DRC不能检查丝印重叠吗?

不好意思,可能是我表达不太清楚,

本人刚开始学Allegro,像图片这种重叠,能在CM里面设置么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可能是我表达不太清楚,

本人刚开始学Allegro,像图片这种重叠,能在CM里面设置么?

标识芯片1脚的丝印与PAD重叠,能在CM里面设置DRC么

网友B:
这样不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不行吗?

兄弟这是17.2?我咋没看到这个目录啊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兄弟这是17.2?我咋没看到这个目录啊

我用的16.5,是不是这个是17.2才有的功能啊,公司里面装的是16.5,没看到Manufacturer这个Tab

网友B:
不可能啊,全系列的Allegro都有的,constrain manager里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可能啊,全系列的Allegro都有的,constrain manager里面啊

我确实没找到,在哪里找啊,兄弟!

网友B:
在,这个试试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,这个试试吧

了解了,非常感谢????,我还没有全部功能都试过,我试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