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RCD钳位电路中二极管D该如何选择(上)

楼主(2019-07-05):
RCD公式计算出的电阻值与实际的参数为什么相差很大,其中一个原因是二极管的开关速度不够快(即便是快速恢复二极管)。各大 IC 公司的公式大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- 即二极管是理想的开关,正向导通时间是0,反向恢复时间也是0. 于是由初级漏感而引起的所有的能耗都消耗在了电阻Rsn上。由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电阻数值比起实际的参数通常要小很多。

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:选择越慢的二极管(反向恢复时间长),则这个计算的误差就越大。 比如说在谈谈 RCD 的计算结果为何与实验参数出入很大 中的例子里,用的是反向恢复实际只有75nS的超快恢复二极管 UF4007。 假如用恢复速度慢些的二极管, 那么情况会大不一样了。现在有的线路中使用开关速度很慢1N4007。 在之前的帖子中,我没有提到用慢速二极管而造成的计算误差,是因为如果使用1N4007,那么就不用算了。因为误差会大到“计算本身完全失去了意义”。

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例子——在上个帖子的例子中计算出的电阻数值是33K, 如果二极管用1N4007的话,实际上270K的电阻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