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高速过孔仿真你最关心什么

楼主(2019-07-05):
高速过孔仿真你最关心什么

楼主:
stub? 反焊盘? 孔径大小?

楼主:
为了威望值我容易吗?

网友:
最主要就是阻抗

网友:
最关系不用过孔

网友:
STUB和阻抗

网友:
看情况,主要是阻抗和stub

网友:
stub和阻抗

网友:
    阻抗,主要还是看链路S参数

网友(2019-08-15):
阻抗,通常过孔会让阻抗变小,导致反射加大。

网友:
高速過孔效應太小...通常我都忽略

网友(2019-09-27):
    学学嘻嘻,关注的太多了

楼主(2021-04-12):
我又来了   为了威望值

网友(2021-08-12):
    阻抗和stub

网友:
    过孔参数如何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