闭环VCM问题请教

楼主(2019-07-05):
Hello everyone,我胡汉三又回来了!!!
说正事。。。请教一下关于闭环VCM马达的事情,就是手机里面那种,目前我查到的市面上的各种VCM厂商大多都是模组厂,直接做好的模组,我们自己想选一颗sensor来做的话,量估计都不够他们看的,所以合作起来比较困难一些。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有没有使用过闭环VCM马达的,我们查到的闭环控制芯片,一般都是内置了一个霍尔传感器在芯片内部,但是手册上并没有说明如何使用这颗芯片,我们在看手册的时候,就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使用。芯片型号是LC898214XD-D,附件我添加了,还麻烦有用过的大神能帮忙指导一下。另外我还想再请教一下,有没有那种外置霍尔器件的VCM,如果有的话,是否可以提供一下型号,跟厂家,我这边可以去联系联系。
以上,感谢各位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。

芯片手册

网友A:
我查百度是FP5510芯片,你可以查查看。
你选的那款芯片我也在alldatasheet也查了,和你的pdf一样啊。百度的资料,我觉得也挺有用的。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a5c4984427d3240c8447efd6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查百度是FP5510芯片,你可以查查看。
你选的那款芯片我也在alldatasheet也查了,和你的pdf一样啊。百度 ...

FP5510这个我看过了,这个是一个开环控制芯片,我们现在用的一个开环镜头就是这种类型的芯片控制,但是BOSS不满意,觉得对焦速度慢,有抖动,想找一个闭环控制的VCM,然后我找了几家厂商,发现他们用到的闭环控制芯片都是我发的那个类型,然后我就没有看懂是怎么控制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FP5510这个我看过了,这个是一个开环控制芯片,我们现在用的一个开环镜头就是这种类型的芯片控制,但是BO ...

我也查了好多PDF,和你提供的一样,那我估计你只能硬着头皮研究这个芯片了。
个人认为,根据他的内部结构原理图搭建外围电路,然后根据他提供的时序写程序吧,I2C地址我也没仔细看有没有。
或者你可以在网上找厂家,有支持的,卖家可能知道咋用,估计资料啥的会全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查了好多PDF,和你提供的一样,那我估计你只能硬着头皮研究这个芯片了。
个人认为,根据他的内部结 ...

目前是只能这样了,联系了原厂FAE,估计支持力度不大,毕竟我们不跟他们直接采购。。。蛋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