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分辨CMW500是信令还是非信令的?

楼主(2019-07-05):
请教大神,如何分辨CMW500是信令还是非信令的?非常感谢!
我感觉好像我现在租的这台仪器是非信令的,但是供应商说是信令模式的。
现在一切到WCDMA的信令模式就报错。
报错内容如下:

网友:
看硬件就可以知道了,CMW500还是比较简单的吧?

网友:
CMW500 , 有很一些型号的,大概我了解的有分Config 32 ,Config33 , Config34,  如果您是信令测试话应该使用Config 34的配置需要,主要是硬件和许可的不同。可以具体问下R&S 他们这个error是什么意思和信令测试的配置,CMW500还在卖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