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最佳解答

楼主(2019-07-05):
1.减少串扰的方法有哪三种?
2.EMI三要素?

网友A:
1.同层保持线距(3W),避免长距离平行走线。相邻层避免走线重叠。2.信号层叠层可以减小到参考层的距离。相邻层如果需要走线,叠层可以叠厚一点。3.尽量内层走线,有完整参考面,反射会使串扰加重。
1.干扰源 2.耦合路径 3.敏感设备

个人能想到的点,不一定最佳,欢迎指正。

网友(2019-08-05):
引用 网友A:
    1.同层保持线距(3W),避免长距离平行走线。相邻层避免走线重叠。2.信号层叠层可以减小到参考层的距离。相 ...

    已经很全面了,作到这几点,串扰也比较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