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扩展方案

楼主(2019-07-05):
    大家好!
咨询一下IO扩展方案,除了常用的译码器外,还有哪些方案?因为找了几款译码器,供货周期长,有的还买不到,比如TI的SN74LS673、SN74LS164DR,NXP的74HCT595PW、NPIC6C4894PW

网友A:
    我们就用的74HCT595PW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就用的74HCT595PW

你们现在也在用这个型号么

网友:
    以前用过CH423,类似的IO扩展芯片应该也查的到

网友B:
    595很常见的,不一定非要是NXP吧,国产都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95很常见的,不一定非要是NXP吧,国产都有了

    麻烦给个具体的型号和品牌呢,多谢多谢

网友C:
    595常見,多個廠牌都有出該型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595常見,多個廠牌都有出該型號。

好的,我搜一下,多谢

网友:
    如果分时的话用模拟开关更方便

网友D:
    用I2C或者SPI扩展io也行,速率相对较慢。比如tca9539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I2C或者SPI扩展io也行,速率相对较慢。比如tca9539

    好的,我看看,多谢

网友:
    i2c扩展 很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