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模滤波器中PE上加电感的作用?

楼主(2019-07-05):
想请教大神,下图的共模滤波器中PE上加电感的作用,以及加的位置?这个电感不会对我的电路带来副作用吧?感谢!

网友:
一般不这么加。
现在这么加应该是增加共模路径阻抗,让从其他方式回流

网友:
其实,这个电感加与不加,在于你理解这个电感的意义是什么?如果E与E'一样干净的话,电感有无没有区别。如果E'比较不干净,则就需要考虑增加电感。如果E不干净而E'干净,那么电感存在就麻烦(当然这种情况少),所以需要了解你的产品来决定是否需要电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