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软件上配置全band制式Modem,硬件只贴某些band制式硬件,会产生坏影响吗?

楼主(2019-07-05):
请教大神,在软件上配置全band制式Modem,硬件只贴某些band制式硬件,会产生坏影响吗?感谢!

网友:
不能完全了解楼主的意思。
软件要和硬件匹配,若是硬件不能包括所有状态,那就要看软件的设计,是否会陷入某种死循环。

若是只是在硬件存在的几个band的场景下运行,那应该不会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