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VDS视频信号抗干扰问题

楼主(2019-07-05):
理论上,LVDS信号的EMI性能是较好的,但是是用DS90UB928Q的LCD中,开关日光灯、CI(低频电源耦合)、RI、BCI实验都NG,会有屏闪等现象,如果说差分信号抗干扰强,那上述实验都不能过,上述实验都是共模干扰,对LVDS信号的干扰强度都是一样的。造成屏闪的原因会是什么呢?CI实验时有排除电源的因素,IC的电源直接用DC电源供给了。
LVDS信号为400mv VPP,频率51.2M,及248M,BCI做2-400M,100M屏闪
RI实验50V/M:600-800M都会花屏。。
坑爹的是开个日光灯屏都闪,我都直接用蓄电池供电了,所以肯定不是传导,是辐射,就日光灯的辐射都能屏闪,那也太弱了吧。

网友:
把耦合路径排查一下吧,比如LVDS线

网友:
    你的板子有没有做阻抗匹配?看附近有没有大电流流过LVDS信号线底下的地,或者说上一下PCB图,不然不好说

网友:
    是有没有控制阻抗

网友:
    电源估计问题也有。加共模电感高频是可以滤除一些的。
    如果是辐射造成把LVDS线屏蔽试一下。

网友:
    串行的lvds频率太大了,跟一般的差分速率要快,很多东西都要处理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