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保护测试仪的使用详解

楼主(2019-07-05):
继电保护测试仪试验操作方法
有哪些?

继电保护测试仪可进行过电流继电器测试、欠电压继电器测试、过电压继电器测试、中间继电器测试、时间继电器测试等试验。那我们使用继电保护测试仪进行这些试验的具体方法是怎样的呢?

1、过电流继电器测试:

采用“交流试验”程序,当继电器动作电流小于35A时,可选用一相电流作变量,选定合适的电流步长。采用自动或手动方式进行试验,其中,手动方式可用于测量动作值和返回值。自动方式只能测动作值。

当继电器动作电流大于35A时。可采用两相或三相并联电流输出。SX-3300三相电流并联输出zui大值是105A。这时并联的电流的相位必须是同相位,否则不能采用并联方式。选择多个电流作为变量,采用自动或手动试验测量继电器的动作值和返回值。
注意:大电流时应使用较粗导线,导线尽量短一些,通电时间尽量缩短。以免损坏测试仪或被试继电器。
接线方式:将测试仪的电流接入继电器电流线圈。

将继电器常开接点接入测试仪开入量中的任意一路。

2、欠电压继电器测试:
欠电压继电器又叫低电压继电器,通常只有常闭接点,常闭接点打开表示继电器动作。可选择一比较高的电压值,然后按一定步长降低电压,直到继电器动作。选用“交流程序”,拟采用手动方式进行试验,先输出一个电压值,由于是常闭接点,屏幕上会显示动作时间,此时电压值并未切除。采用手动旋转鼠标,降低电压直到屏幕上的动作时间值发生变化,此时表示继电器常闭接点已打开,相当于继电器返回。此时屏幕显示电压值就是低电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值。

3、过电压继电器测试:

采用“交流试验”程序,当继电器额定电压小于120V时,可用单相电压值为变量进行测试。选定电压步长和电压初始值,采用自动或手动方式来进行电压变化,直到继电器动作,可测出动作电压和动作时间值。KF-6403每相电压zui大值为120V。当被试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大于120V时,可采用两相电压来进行测试。例如当VA=75、VB=75V、VA与VB相位差为180°时,线电压VAB=150V。因此当两相电压相位差为180°时,其线电压等于两相电压之和。选择两相电压可变化,采用自动或手动试验来测试。

4、中间继电器测试:
使用“直流试验”程序。该程序单相电压输出范围0-±110V电流范围0—30A。当中间继电器额定电压小于110V时,用单相电压就可试验。可选择一相电压如VA作为可变量,设定电压步长,选择一适当的初始值。手动试验开始时,通过左旋、右旋转动鼠标来改变电压值,直到继电器动作。自动试验时则该电压按步长自动增减,直到继电器动作。如果继电器额定电压大于110V时,可选择两相电压来进行试验,一相电压为正,另一相电压为负。两相线电压zui大值可达220V。采用自动或手动试验可进行动作电压测试。
有的中间继电器是电流动作,电压保持的,可选择一相电流作为变量,选择合适的电流步长及电流初始值,采用自动或手动试验方式改变电流值,直到继电器动作。
接线方式:将电压接入继电器的电压线圈。

将继电器的常开接点接入开关量输入通道中的任意一路。

5、时间继电器测试:

时间继电器的额定电压一般为220VDC。一般情况下,直流电压加到140V时,继电器就能动作。
1步:先测继电器的动作电压。

将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设到0.5s、电压步长设为-1.00,时间间隔设为1s(应大于继电器的动作时间)、VA设为110V,不可变,VB设为0V,可变标志打开为“Y”,将线电压VAB接到继电器电压线圈,试验方式为自动,继电器动作接入点接开入量通道。其中VA为正、VB为负。点击“开始”即VA输出110V直流,VB从开始减少为负电压直到继电器动作。例如当VB=-40V时继电器动作,则说明继电器动作电压是150V。也可用手动方法慢慢改变电压使继电器动作。

再反方向变化电压使继电器返回,此时的电压值就是继电器的返回电压。
2步测量继电器的动作时间

VA设为110V、VB设为-110V、VAB接入继电器电压线圈,继电器常开接点接入测试仪的开关量输入通道,通常可接1通道。时间间隔应设为大于继电器的动作时间,试验方式为手动试验,点击“开始”,即可测出继电器的动作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