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给PCB板上加机贴的定位孔有什么要求???

楼主(2019-07-05):
    请问给PCB板上加机贴的定位孔有什么要求???

网友A:
机器识别用的,定位板子上封装坐标的

    那面贴片就那面放,对角成对出现的,位置没有要求,放在空旷区域最好,也可以放在工艺边上的。有的是洗板厂自己拼版后加的,有的是设计师设计上去
    两种画法:1.焊盘(直径1~3mm)+丝印(3~6mm),可以放在铜皮上;2.焊盘(1~3)+阻焊(3~6)+丝印(3~6),一般放在非铜皮上

网友:
    我咨询过厂家,位置有要求,MARK点中心与轨道侧板边的距离不小于5mm,以防mark点被轨道遮住。
有时候我们放的mark点位置不对,厂家无法使用,他们会变通地找其他通孔焊盘作为临时的mark点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器识别用的,定位板子上封装坐标的
那面贴片就那面放,对角成对出现的,位置没有要求,放在空旷区域最好 ...

    更正一下,工艺边最好不要mark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