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什么情况下要给板子加工艺边,加工艺边有什么要求???

楼主(2019-07-05):
    一般什么情况下要给板子加工艺边,加工艺边有什么要求???

网友:
    走SMT流水线时,需要加工艺边,可以在流水线上滑动不会伤到元器件

网友:
    一般过焊接的时候,如果边缘不整齐或器件里边缘比较近不足以夹持的时候,需要增加工艺边,工艺边一般3~5mm看焊接板厂的焊接工艺

网友:
    不加也行的,生产时加托盘嘛。。。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