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分辨直流充电桩和交流充电桩?

楼主(2019-07-06):
如何分辨直流充电桩和交流充电桩?

大家知道,充电桩是给电动汽车”加油”的充电设施,学名叫“非车载充电机”。充电桩又分为交直流电桩,那么交流桩和直流桩又有什么不同呢?

一、什么是充电桩
充电桩其功能类似于加油站里面的加油机,可以固定在地面或墙壁,安装于公共建筑(公共楼宇、商场、公共停车场等)和居民小区停车场或充电站内,可以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为各种型号的电动汽车充电。充电桩的输入端与交流电网直接连接,输出端都装有充电插头用于为电动汽车充电。

图1 路边的充电桩

充电桩目前分为交流充电桩和直流充电桩。交流桩输出单相/三相交流电通过车载充电机转换成直流电给车载电池充电,功率一般较小(有7kw、22kw、40kw等功率),充电速度一般较慢,故一般安装在小区停车场等地。

图2 交流充电示意图

直流充电桩(或称非车载充电机)则是直接输出直流电给车载电池进行充电,功率较大(有60kw、120kw、200kw甚至更高),充电速度较快,故一般安装在高速公路旁的充电站。

图3 直流充电示意图

那么从桩的外观怎么判断一个桩是直流桩还是交流桩呢?

一般来说,直流充电桩体型比较粗犷(由于内部有一定数量的AC-DC电源模块,功率越高,模块数量越多,桩体越大),交流充电桩比较娇小。更明显的一点差别是:其枪头(充电线路)不一样,直流充电桩是9线插头,而交流充电桩是7线插头。

二、直流充电桩的充电线路

图4 直流充电示意图

如上图,直流充电桩输出由9根线组成,分别是:

l直流电源线路:DC+、DC-;

l设备地线:PE;

l充电通信线路:S+、S-;

l充电连接确认线路:CC1、CC2;

l低压辅助电源线路:A+、A-。

直流充电桩就是通过这9根线给电动汽车进行充电,详细的充电流程我们将在后续的文章进行介绍。

三、交流充电桩的充电线路

如上图,交流充电桩输出由7根线组成,分别是:

l交流电源线路:L1、L2、L3;

l设备地线:PE;

l中线:N;

l连接确认线路:CC;

l控制引导线路:CP。

交流充电桩就是通过这7根线给电动汽车进行充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