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实现FPGA的边沿(上升、下降、双边沿)检测

楼主(2019-07-05):
网上搜了一下,结合自己总结的。首先介绍一下基本的原理。

脉冲边沿的特性:两侧电平发生了变化

思路:设计两个或多个一位的寄存器,用来接收被检测的信号,系统时钟来一次记一次输入信号,如果用了两个寄存器直接异或就可以了。

  • module edge_detect(input clk,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 rst_n,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 data_in,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output raising_edge_detect,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output falling_edge_detect,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output double_edge_detect);
  • reg data_in_d1;
  • reg data_in_d2;
  •
  • always @ (posedge clk,negedge rst_n)
  • begin
  •     if(!rst_n)
  •     begin data_in_d1 <= 1'b0; data_in_d2 <= 1'b0; end
  •     else
  •     begin data_in_d1 <= data_in; data_in_d2 <= data_in_d1;end
  • end
  • assign raising_edge_detect = data_in_d1  & (~data_in_d2);//上升沿
  • assign falling_edge_detect = ~data_in_d1 &  data_in_d2;//下降沿
  • assign double_edge_detect  = data_in_d1 ^ data_in_d2;//双边沿
  • endmodule

  •

网友:
看看楼主怎么用Verilog实现FPGA的边沿(上升、下降、双边沿)检测

网友(2021-08-20)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