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坐标问题

楼主(2019-07-05):
AD导出的坐标文件中,MID x  MIDy 是元件中心坐标,REF X REF y是参考坐标,默认与中心坐标一致,PAD是参考脚中心坐标,那么做钢网一般用哪一个坐标好?这几个坐标位置跟PCB的原点位置肯定有关系,但是跟建封装的时候原点的选择有没有关系。我们一直用的REF X REF y在做钢网,但是最近SMT公司反应坐标有偏移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(2019-12-13):
导出给贴片厂的只能选择元件的中心坐标,这个与库里的原点没有关系,元件器的原点可根据需要设定。

网友(2020-07-29):
坐标可以重新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