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DMA2000的频段走哪个一路通道?

楼主(2019-07-06):
附件是MT6737的全网通参考设计,但是看着很疑惑,没想明白CDMA2000走哪一路通道?应该不能和BC0走同一通道吧?BCO是低频,CDMA是高频啊?请教大神,非常感谢!

网友:
没有明白你的问题?
我没有做过MTK平台,可从框图上看,这个只是个大框图,两个FEM和后面的收发芯片相连, 两个FEM 之间也有连线。
射频信号怎么走都可以的。可以检查一下两个FEM 里面有哪些器件,支持哪些通道,什么设计?

当前的信息,好像和高低频没有关系呀。

网友(2019-12-23):
这个故障满多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