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以太网口EFT测试时丢包的问题

楼主(2019-07-06):
前两天到实验室针对EFT测试时以太网丢包的事情进行整改。发现网口对PE注入的测试项非常敏感。目前已经发现的问题有:

1.网口变压器是内置共模电感的产品,但在PCB上它的下方铺了一层地。目前已经将它下方面积的铜皮全部刮掉了,效果好很多。

2.由于公司电脑年岁较大,出于保护及防止因电脑问题产生的丢包情况,在设备与电脑之间加了一个网口隔离器。但发现隔离器是有方向性的,之前没有注意。后将它输入接设备,输出端接电脑后对于EFT测试也有较好的效果。

3.由于在对地端进行单独注入时,网口敏感。目前已经将匹配用的个75欧姆电阻去掉,这样RX及TX的差对线对在变压器到输出端口与地完全隔离。效果也有很大的提升。

4.电源端口的地线之前接地点在电源输入端口较远处。后来改接在机壳接地点上。并在地线上绕了一个磁环,两圈。也有明显帮助。但上述改变并不能完全达到一个包都不丢。为此在电源输入端口还加了两个磁环,由于磁环体积及电源线粗的原因,磁环只能套着,一圈也饶不了。另外在网口输出端也加了一个磁环,绕两圈。如此才能保证一个包也不丢。

问题:

1.测试时发现在PE单独注入时,正电压脉冲会出现大量丢包。负电压脉冲基本无丢包。后来在网口TX及RX差分线对上对地各加一个1nf电容。发现反过来了,负电压丢包,正电压不丢包。。。不知道何解???
2.对于EFT整改,大多数情况是加强接地。但是目前这个产品对于网口来说,貌似有点不一样了。实验时试过将电源线的PE端不接机壳。测试没有问题。但出于其它原因,这是不可能这样操作的。。。对地没注入的干扰果真如此强大???请教大神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从你的描述看,设计及测试方法估计有问题。
设计方面描述:1.变压器下方有gnd网络。3.75欧码匹配电阻去掉。4.电源输入地接机壳。
推测设计如下:
1.变压器下不能有铜皮;
2.变压器cable侧你用的pcb板上的信号地;这里通常做法是加粗布线,不需要参考。就算你要参考,也不能是pcb上系统地,用了系统地后变压器的隔离作用打折。
3.金属机壳直接和系统地相连;
试着更改:
1.网络变压器部分按照元件厂商提供的手册来;
2.pcb板上地系统重新设计,机壳地、信号地、屏蔽地区域明确;目前你所有的地都是连在一起的。
3.变压器cable侧常规是不需要参考平面的,如果你一定要,这里的平面可以考虑直接或间接连到机壳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跟进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你的描述看,设计及测试方法估计有问题。
设计方面描述:1.变压器下方有gnd网络。3.75欧码匹配电阻去掉 ...

good!

网友(2019-09-05):
大神,更新一下状态,想知道后续你怎么处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