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压输入接口二极管的问题

楼主(2019-07-05):
如图为12V电源供电接口,请问图中D9、D10、D11、D12分别都是什么作用呢?

网友:
    电源防浪涌吧

网友A:
    D10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,防止J13插反,保护后面电路的。
D9应该是整流作用吧。
D11、D12是啥意思不知道啊。。但应该是一个作用。还有,你这个12V的VCC_IN反结接D12然后给USB供电?

网友B:
    D10是保护二极管,
    D9,D11,D12整流管,防止电流倒流。

网友:
    D10是个TVS,防浪涌电压之类的起到输入电压保护的作用,其他应该是防反接和防倒灌

网友:
    D9整流、防反;D10 ESD防护;D11/D12输入2选1防倒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    D10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,防止J13插反,保护后面电路的。
    D9应该是整流作用吧。
D11、D12是啥意思不知道啊 ...

    不知道别瞎说,d10是怎么防插反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10是保护二极管,
    D9,D11,D12整流管,防止电流倒流。

    正解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不知道别瞎说,d10是怎么防插反的。。。。

    你电源反插之后,保护后级电路,烧毁前级电源,可以说是防插反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你电源反插之后,保护后级电路,烧毁前级电源,可以说是防插反啊

你设计电路防反接的代价是烧毁前级电源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你电源反插之后,保护后级电路,烧毁前级电源,可以说是防插反啊

    必要时不可以吗?电源适配器的保护能力很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