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神指导一下1.5G GPS信号π型、L型匹配电路计算

楼主(2019-07-05):
小弟菜鸟一个,想请教一下1.5G GPS信号π型、L型匹配电路计算,阻抗50欧,求大神指导,如何选型,如何计算LC的值,拜谢!

网友:
有计算的软件

网友A:
通常的设计方法是根据匹配来设计和选择。
也许有详细的数学计算方法,但是在工程上,可以通过smith 圆图设计方法来选择器件,具体的xx型匹配方式也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的。
所以在PCB和原理设计中,通常选用PI型设计的拓扑图。 实际器件根据调试结果来定。

网友:
当然,若是有条件做评估板测试,就更好。 在随后的产品设计中,至少拓扑图更明确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常的设计方法是根据匹配来设计和选择。
也许有详细的数学计算方法,但是在工程上,可以通过smith 圆图设 ...

感谢指导,我先研究一下smith圆图设计,谢谢!

网友B:
参考一下

请大神指导一下1.5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考一下

哇,讲的很清晰透彻,太感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