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Altium Designer的DRC检测功能不能查出断连的线

楼主(2019-07-06):
画了一版电路,打样回来发现有问题,仔细看看PCB布线图发现有一根线没有连接,我就奇了怪了,我明明做了DRC检查了啊,怎么会出现没有连接好的线呢?

上网查了一下,又说在规则里面没有将Un-Routed Net使能,但是我D-R看了下我的规则设置是使能了Un-Routed Net的:

网友:
    有时候错误过多,超过你设置的限值就会忽略后边的错误

网友:
    完全可以,没有问题

网友:
    一般都会把错误个数设置为50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