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直流电压下用tvs管单向和双向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9-07-05):
请教大神,电压下,用TVS管 单向和双向有什么区别?查资料说直流的用单向,交流用双向。
  我这边有个样品,直流24v供电的,我查了下他用的是双向的tvs,优点在什么地方?感谢!

网友:
直流也可有用双向的,感性负载切换时可能会产生很大反向电动势,对系统造成冲击,需要双向TVS保护

网友:
估计要核对一下规格书

网友:
    直流用单向就行,理论上双向开启比单向慢。交流当然用双向了

网友:
    电源防护的话单向效果要比双向好,因为负压浪涌单向TVS直接正向导通,双向还需要一次击穿。

网友:
    既然是防护,就要考虑正负电压的防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