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MI分离音频芯片

楼主(2019-07-05):
    有谁知道从HDMI在分离出模拟音频的芯片?最近需要用到这个方案,
    我找到一个IC是EP91A2E,但是却找不到这个IC的资料和应用电路,官网上也查不到,或者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给一份也可以

    多谢多谢!!!!

网友:
    楼楼在官网找找有没有fae的邮件吧,发个邮件要一份

网友A:
    看这名字像是微驱科技。这个芯片主要功能应该是HDMI splitter/switch/repeater之类的吧。
    做这种的台湾厂商比较多。

网友:
    这种网上应该会有资料吧,如果没有那就可能没有量产,如果你要批量生产的话,建议还是找另外一种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看这名字像是微驱科技。这个芯片主要功能应该是HDMI splitter/switch/repeater之类的吧。
    做这种的台湾厂 ...

    是微驱的,但是网上却找不到资料,有没有其他公司的芯片可以推荐的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是微驱的,但是网上却找不到资料,有没有其他公司的芯片可以推荐的啊?

真是服了你,都知道是哪家的东西了,不会去人家官网上问吗?
还有官网上没资料,不会找相似功能,有资料的方案吗?反正你还没开始设计。

网友:
    龙讯有,型号不记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