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一个PMOS管控DC24V通断电路问题

楼主(2019-07-06):
此电路目的是用一个PMOS管控制DC24V通断,实际电路板上电时正常10几分钟后,D到gnd端输出电压开始闪烁不稳定,异常,感觉通又断,何解?

网友A:
这就是一个小功率的PMOS驱动电路,一般没有你这搞的。
给你两个参考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p;page=1#pid1435012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OS%B9%DC&page=1

网友:
    这个电路实际应用中24V通过R3 R4一直有工作电流,系统浪费的功耗太多了。

网友B:
    那你的电路板量过电压电流吗,你这啥LED,24v的电压加在LED上大丈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就是一个小功率的PMOS驱动电路,一般没有你这搞的。
给你两个参考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

但实际表现的结果反理论可能真是我哪里的理解有BUG,用在12V 没事,就24V就会出现此现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你的电路板量过电压电流吗,你这啥LED,24v的电压加在LED上大丈夫?

就是输出端电压异常,那LED仅仅代表一个负载而已,实际上后面的负载会有24V/0.2A的功耗。还有我把VGS电压提高到接近-24V后一切正常(即把G端差不到拉到地时),但时间长后慢慢D端输出电压还是会出现不稳定 在漂在上下抖动,仅不是很严重。

网友:
    R5用的什么电阻

网友C:
    你好,你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实际表现的结果反理论可能真是我哪里的理解有BUG,用在12V 没事,就24V就会出现此现象。
哪里有bug,是你不会用吧。我给你的两个帖子你确认仔细看了。
还有,你都用24V系统,为什么mos驱动不是10~15v的?
你都上电压表量gs电压,结果不想办法调整参数使系统中各个元件正常工作,而是抱怨电路有bug。这个仿真的意义在哪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里有bug,是你不会用吧。我给你的两个帖子你确认仔细看了。
还有,你都用24V系统,为什么mos驱动不是10~ ...

唉,有点偏激了,我说我的理解有BUG,不是电路,算了,我私底调试做什么,你不可能完全知道,怪我没说清楚咯,谢绝做键盘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你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,谢谢

    multisim

网友:
    能不能用NMOS驱动呢,为什么一定要用PMOS

网友:
    还有就是,如果一定要用PMOS,我的建议是把R1和R2再缩小10倍看看,虽说mos管是电压驱动型,但是也是需要一个电流维持的呀

网友D:
电路没问题啊,估计电路的参数有问题,尤其是MOS的参数

网友:
负载的功率多大?

网友:
负载空载时也会不稳定吗?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找代理商换了一批相同型号PMOS管即可,此电路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路没问题啊,估计电路的参数有问题,尤其是MOS的参数

问题已解决,找代理商换了相同型号新的PMOS管即可,此电路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