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种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呢

楼主(2019-07-06):
这两种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呢这两种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呢

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都是一樣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是一樣的

NO后者永远不会工作在饱和区

网友:
电容耦合过来的信号是个啥信号?你这俩电路就基极电流和电压稍微一点不一样

网友:
    效果应该是一样的!

网友:
    不一样,第一个R1.3是并联,第二个是串联直流电阻

网友B:
    仿真一下,电路是不一样。就是基级电压。

网友:
    肯定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仿真一下,电路是不一样。就是基级电压。

    这是什么仿会傎软件

网友:
    肯定不一样,R3,R6是给基基提供偏置的,第二个电路,三极管导通之后偏置电阻的电压就变成1V多一点了,可能会导致偏置不够

网友:
    后面一个应该有反复阻尼作用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