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I信号线需要接RC滤波吗,DI/DO的接法一致吗

楼主(2019-07-06):
大家好,请教一下SPI信号线需要接RC滤波吗,DI/DO的接法一致吗

楼主:
    RC的值是如何选择的

网友:
    一般不用,直连。

网友:
    一般确实不用滤,除非你的板子走线的环境确实很糟糕,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根据你的SPI配置速率设计带通滤波器

网友:
    这是一个低速率的接口,一般不需要增加其它电路吧,直连就可以了啊。

网友:
    不用接
    只要做好阻抗控制

网友:
    不需要接RC,一般是R用来调节阻抗

网友:
    一般都是直连

网友:
    不用,直连就可以了,不放心就中间接个0欧姆,后期可以调整

网友:
    直连,中间可以加个低阻值电阻或者0欧姆电阻,方便测试信号抓波形,上下拉都可以不要

网友:
    SPI 不需要的,速度也不快 PCB走线稍微注意下参考层不要跨接就很好了

网友:
    低速总线,走线不是很长,直接连

网友A:
    需要的,DI/DO   R C方向不一样,可以搞个60欧 1n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的,DI/DO   R C方向不一样,可以搞个60欧 1nf

请教下这个值是怎么确定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下这个值是怎么确定的

    这个值跟布线有关可以实测波形后确定,并且可以通过EMC测试可以确定

网友(2019-08-24):
    按实际而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