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用Q3D提取PCB寄生参数LastAdaptive和扫频Sweeping得到的值不同

楼主(2019-07-06):
    想请问下大家,为啥我用Q3D提取PCB寄生参数时LastAdaptive的值和扫频Sweeping得到的电感值(如下面两张图)是不一样的呀?

LastAdaptive:

    Sweep:

网友A:
    图都涮不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都涮不出来

    不好意思,,我也不知道为啥。。不过我又重新上传了一次图片,现在能看到了,请问你知道这个不同是什么原因么?

    hwh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,我也不知道为啥。。不过我又重新上传了一次图片,现在能看到了,请问你知道这个不同是什么原 ...

不知道    去仿真模块问问 或者群里问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知道    去仿真模块问问 或者群里问问

请问下你有相关的群能告诉我一下吗?谢谢!

    hwh

网友:
    mesh一样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请问下你有相关的群能告诉我一下吗?谢谢!

你直接加这个版块的版主毛老师,他会拉你进去

网友B(2020-02-27):
    看 sweep 的值,是准的。

楼主(2020-05-20):
引用 网友B:
    看 sweep 的值,是准的。

请教下,那么“LastAdaptive”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准确的呢?谢谢

网友:
    要看你求解点频点是否在AC region ,如果求解点频点在ac 那么  last 和sweep 都OK。 如果求解频点在dc 或transitional region,就需要看sweep。 可以看下help。有详细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