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图所示,想实现这么一个电路,当开关打到3V3时D1亮,打到5V时D2亮

楼主(2019-07-07):
求各位指教,这个该怎么实现,谢谢

网友:
电路图没画好,单,还双开关.另外想怎么工作

网友A:
上面开关的常开脚悬空,下面开关的常闭脚悬空。3.3V接led1,5v接led2。

网友:
灯颜色要确认,接个稳压管

网友B:
你这是想做3V3/5V电源切换指示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想做3V3/5V电源切换指示吗

嗯,不知道怎么实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不知道怎么实现

用 Switch 控制訊號,高電平點一個燈,低電平點另一個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不知道怎么实现

网友:
看上去很简单的样子,但是又没看懂

网友C:
3V3接D1、5V接D2,以MOS管控制开关,5V为电源,3V3做为参考点

网友D:
    利用DPDT双刀双掷开关本身的特性,其内部有两组独立但是关联的开关,就可以了吧。。。。。一组切换电源,一组自动同步切换指示灯。

网友E:
    这不很简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    这不很简单

    人家这开关还要选择电压输出的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人家这开关还要选择电压输出的哦。

这个要问楼主,看他是不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开关实物是几脚的,引脚内部之间是怎么连接的?是不是必须按照楼主的那种接法,不能改变引脚连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利用DPDT双刀双掷开关本身的特性,其内部有两组独立但是关联的开关,就可以了吧。。。。。一组切换电源,一 ...

这个开关是两档三脚的,虚线比表示他们是联动的,类似这种开关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1z09.2.0.0.69712e8deZihxw&id=557939890989&_u=93ogqh2m3dc7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人家这开关还要选择电压输出的哦。

是的,开关还要输出电压的,灯只是做一个电压在几伏的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面开关的常开脚悬空,下面开关的常闭脚悬空。3.3V接led1,5v接led2。

求指教,能画个电路图给我看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V3接D1、5V接D2,以MOS管控制开关,5V为电源,3V3做为参考点

求指教,能画个电路图看下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求指教,能画个电路图看下吗

把你DPDT switch的3、6脚布线去掉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DPDT switch的3、6脚布线去掉就好了。

然后呢,表示还没懂,开关是两档三脚的,开关上的虚线表示他是联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这个开关是两档三脚的,虚线比表示他们是联动的,类似这种开关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1z ...

我在13楼不是已经画了接线图了嘛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然后呢,表示还没懂,开关是两档三脚的,开关上的虚线表示他是联动的

    或者如21楼所说的接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然后呢,表示还没懂,开关是两档三脚的,开关上的虚线表示他是联动的

    你这个P17是in还是out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这个P17是in还是out?

    输出的电压,用开关选择5v输出还是3.3v输出,LED灯作为电压的指示是在5v还是3.3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输出的电压,用开关选择5v输出还是3.3v输出,LED灯作为电压的指示是在5v还是3.3v

    那就用13楼的方法,把led供电电源改成输出电源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