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VX 2.2使用block时候,block模块内部的电源符号和link符号的有限范围是多少?

楼主(2019-07-07):
比如说一个block模块通过端口5V输入供电,我在block模块内部自己生成了一个10V电源,这个10V电源只在block内部使用,如果使用电源符号power,这个电源属性会不会变成全局有限,如果使用link符号,是不是有限范围只在这个block范围内?

网友:
主要是看你添加的网络是全局网络,还是非全局网络。

网友A:
简单点如果你想全局有限那就用global signal name,如果不是就用net nam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点如果你想全局有限那就用global signal name,如果不是就用net name

电源符号属性是Global signal,我在模块内部使用的话,复用模块后这个电源网络是不是都全部连在一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