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abel Tune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9-07-08):
在使用Label Tune 功能时,字符可以自动居中,但是字符的大小不自动适应器件的大小,而是保持原来 的不变,怎么修改

楼主:
补充一下,软件的版本是17.2,补丁是S051

网友A:
需要勾选"fit text"选项才会自动根据丝印框大小调整字体的大小。看看你这个勾选了没!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勾选"fit text"选项才会自动根据丝印框大小调整字体的大小。看看你这个勾选了没!

谢谢

网友:
    好好研究研究,这个功能还是很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