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PGA_写Atmel的串口ROM问题请教大神

楼主(2019-07-08):
开发板上的串口ROM是Atmel的EPCS4,在向串口ROM中写数据时遇到困难:在转换程序时,选择输出程序扩展名没有问题,在配置设备里也能选择到EPCS4芯片。但在Input Files to Convert的右边按钮中,Add Device中没有这个选项。尝试了几个Altera的芯片都不成功。请问如何解决?非常感谢!

网友:
看看芯片有没有选对。以前见过同样的问题,就是芯片选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