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C的规范中,不容许导线或走线在某一特定频率的λ/20以下工作?

楼主(2019-07-08):
大多数天线的长度是等于某一特定频率的1/4或1/2波长(λ)。因此在EMC的规范中,不容许导线或走线在某一特定频率的λ/20以下工作.
这样说法对吗,怎么理解?

网友:
没听说过这种说法吧

网友:
我最近在书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,不知道有没有关系:布线长度为信号的波长1/4的整数倍时,布线会产生谐振,谐振会产生辐射电磁波,产生干扰

网友:
λ/20主要是针对接地点来说的,接地点之间距离不要超过λ/20,布线一般是说不要形成λ/4的整数倍,特别是奇数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