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独测试外置天线吞吐量很差的原因?

楼主(2019-07-08):
我单独测试外置天线,驻波,阻抗都很好,增益达到2DBI,效率在70~80%之间,但将天线焊接在模块上测试吞吐量很差,平均值只能达到20~30,这是什么原因啊?望请大神指点。非常感谢!

网友:
无源很好,不代表有源就好啊;首先保证你传导指标OK,匹配OK,以及有没有干扰的影响。

网友:
要整個系統搭起來測試各指標數據

网友:
单独测天线性能好没多大意义,要在他的工作环境下测才是真实的增益,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