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,板子上这么操作是为什么?阻抗匹配嘛?

楼主(2019-07-08):
    这种操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应用??软件上该怎么操作?有什么注意事项?

网友:
    这个工具是怎么调出来的,在什么地方

网友:
    楼主能分享下 板子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这里

装了杜老师的skill.

网友:
    这个这么高端用法

网友:
    基本用不到,服务器的cpu才会考虑。基本40000点以上才可能遇到

网友:
    间距无法控制的时候可以线宽变小做tabbed

网友:
    如果客户是Intel,Intel会提供他们的skill及Tool,设置好,会自动去做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