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------- 片内实例化ROM

楼主(2019-07-08):
1.  创建一个ROM初始化内容对应的文件->>*.mif
    用文本编译器打开*.mif文件。
    具体内容如下:

  • (注:符号:“- -”为注释符号,在其行后面的字符为注释内容。
  • WIDTH=8; //ROM表示的位宽。
  • DEPTH=32;//数据深度。
  • ADDRESS_RADIX=UNS; //地址总线采用十进制表示。
  • DATA_RADIX=HEX; //数据总线采用十六进制表示。
  • CONTENT BEGIN 和 GND之间是ROM的具体数据内容。

网友:
看看楼主怎么弄的,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