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Layout的过程中,有时候原理图中增加了十几个原件,可以一个一个的在PCB文件中添...

楼主(2019-07-08):
在Layout的过程中,有时候原理图中增加了十几个原件,可以一个一个的在PCB文件中添加封装,但这样太麻烦还得添加网络标号,不知道有没有能够只更新这几个原件的封装到PCB中,其他的保持不变?

网友A:
不清楚想表达的意思,

网友B:
    没看懂你表达的意思,添加什么网络标号,添加的十几个原件可以直接全部选中编辑器件属性,给封装,不就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清楚想表达的意思,

就是原理图已经画好了,PCB也布局的差不多了,这时候又要增加器件,新放的器件没有封装,要一个一个的添加封装,有没有什么捷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没看懂你表达的意思,添加什么网络标号,添加的十几个原件可以直接全部选中编辑器件属性,给封装,不就完了

看来得回家再好好学习一下语文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就是原理图已经画好了,PCB也布局的差不多了,这时候又要增加器件,新放的器件没有封装,要一个一个的添 ...

这个应该没有捷径吧!你添加不仅仅是PCB封装而是网络,这个网络关系要依依映射,也就是封装要一个个加(相同型号的器件无需重复加PCB封装)
原理图操作界面/设计/封装管理器,可以集中检查PCB封装情况。

网友:
    如果你位号没有重新标,直接从原理图导入器件到PCB,原先布局好的东西也不会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看懂你表达的意思,添加什么网络标号,添加的十几个原件可以直接全部选中编辑器件属性,给封装,不就完了

怕是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...
一两句话可描述清楚的,却各种不清不楚~

网友:
    只要你的位号没有重复,直接从原理图导入就可以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