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添加封装的时候,如何批量修改封装,比如把所有0805的Cap,改为0603的Cap?

楼主(2019-07-08):
在添加封装的时候,如何批量修改封装,比如把所有0805的Cap,改为0603的Cap?

网友A:
在逻辑封装库里修改PCB封装再更新到原理图,会批量修改封装的

网友B:
在原理图界面,工具菜单里有封装管理,选中全部的0805电容,再改封装,一次搞定。
也可以通过右键的查找相似对象,查找0805电容,再改封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原理图界面,工具菜单里有封装管理,选中全部的0805电容,再改封装,一次搞定。
也可以通过右键的查找相 ...

厉害了,谢谢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逻辑封装库里修改PCB封装再更新到原理图,会批量修改封装的

嗯嗯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