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拼版的工艺边一般加多宽比较比较合适???

楼主(2019-07-08):
请问拼版的工艺边一般加多宽比较比较合适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边5mm

且最好不要在工艺上放mark点

网友B:
宽度不是绝对的,4mm以上一般不会有问题,但太宽的工艺边也是成本浪费。

当两边放置工艺边时,确实不能将mark点放在工艺边上,因为工艺边在轨道上时,mark点是被遮住的,不起作用。
这时就应该将mark点放置到板内。
但有些时候是四个方向都有工艺边,那么可以在非轨道侧的工艺边上放置mark点,mark点中心与轨道侧板边距离不小于5mm,以确保mark点不会被轨道遮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宽度不是绝对的,4mm以上一般不会有问题,但太宽的工艺边也是成本浪费。

当两边放置工艺边时,确实不能 ...

大神说的好详细,谢谢

网友:
一般要求最边上的器件到工艺边的边缘要大于等于5mm就可以,如果器件到电路板边缘大于5mm就可以不加工艺边了。

网友:
这个是综合协调PCBA厂的锡炉和PCB厂的加工精度综合来定的!一般5mm最常见,但也有的协调好了3mm也可以。要是产品元器件密度不很高的板,甚至不要工艺边是最好!毕竟按面积算钱的。

网友(2020-11-05):
    一般单边4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