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lab多重循环问题,该怎么让程序按照希望的方式进行

楼主(2019-07-08):
u(1)=0;

ki(1)=9000;

a(1)=3/ki(1)*2;

for i=2:4

u(i)=a(i-1)+u(i-1)if u(i)>2    ki(i)=0 else    ki(i)=9000    for m=2:4        a(m)=3/ki(m)*2        continue    endend

end

结果显示超出索引

请问要怎么让结果正常输出呢

像下面这样

左边是跑出来的结果

右边是我希望的结果

麻烦各位大神给点提示

谢谢啦!!!

网友:
if u(i)>2
    ki(i)=0
else
    ki(i)=9000
    for m=2:4
        a(m)=3/ki(m)*2
        continue
    end
end
这里, u(i) <= 2的时候, for循环初始化a(m), 你的ki(m)初始化了吗?

u = zeros(4, 1);
ki = ones(4, 1) * 9000;
a = ones(4, 1) * 3/ki(1)*2;

for i=2:4

    u(i)=a(i-1)+u(i-1);
    if u(i)>2
        ki(i)=0 ;
    else
        ki(i)=9000;
        for m=2:4
            a(m)=3/ki(m)*2;
            continue
        end
    end
end
不知道这样行不行,也不知道计算对不对,你试一下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