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请教大神关于电源电流

楼主(2019-07-08):
本人菜鸟,请教大神个问题,电源输出平均电流,负载电流,电流直流分量的关系,只有电感才有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之分吗?感谢!

网友:
电源输出的平均电流、负载平均电流、及其电流直流分量,所指的应是同一对象。
而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需要在一定的电路里来分析。

网友:
没有纯粹的直流,都会夹杂一点交流的

网友:
AC是文波电流,DC是直流偏置,IO是负载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