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光纤端口

楼主(2019-07-08):
最近做了一款光纤功率计认证,想请教大神光纤端口是属于哪一类端口,电信or信号端口?那通信端的传导是否需要测试,另EFT,雷击,cs呢?非常感谢!

网友:
CS.RS.EFT.Surge都要測試

网友A:
光纤传送的光信号,不是电信号,只需测试个静电就行了。

网友:
光端口测试我司是都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光纤传送的光信号,不是电信号,只需测试个静电就行了。

同意!光口除了打静电,对接口没有其他单独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