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有知道怎么获取一个焊盘的尺寸大小吗

楼主(2019-07-08):
如题,各位大侠、版主有知道怎么获取一个焊盘的尺寸大小吗?多谢

楼主:
万能的版主解答下呗

网友:
    用的啥软件啊,你是指从PCB文件里获取吗

楼主:
    这是Skilll论坛,自然是用Skill获取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这是Skilll论坛,自然是用Skill获取啊

    all_pads=(axlDBGetDesign)->padstacks dip_pads=nil smd_pads=nil
    (foreach p all_pads if(p->isThrough then dip_pads=cons(p dip_pads) else smd_pads=cons(p smd_pads)) )
    p=nth(0 dip_pads)
    pname=p->name  ; "R80X53D59X33"
    p_pads=p->pads

    q=nth(6 p_pads)

    q_name=q->figureName  ; "RECTANGLE"
    q_fig=q->figure
    q_fla=q->flash
    q_type=q->type
    q_lyr=q->layer
    q_x=car(car(car(q_fig)->_pathList)->_endPoint)*2  ; 80
    q_y=cadr(car(car(q_fig)->_pathList)->_endPoint)*2 ; 53

    ; RECTANGLE pad 80x53
    可以在allegro 輸入 set telskill ; 再一行一行執行 , 比較好找問題
    ;   nth(0 p_pads)->?? 可以看 各個pad 所有參數 和現有資料 (0 可以改 1....n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all_pads=(axlDBGetDesign)->padstacks dip_pads=nil smd_pads=nil
    (foreach p all_pads if(p->isThroug ...

    谢谢,如果焊盘是椭圆,你这代码好像获取的数据有问题,请大神完善下代码谢谢。

网友A:
    我只是教你進入的方法 其他的要你自己去試 去寫
    q_name 有 "CIRCLE" "SQUARE" "OBLONG_Y" "OBLONG_X" "RECTANGLE" "SHAPE" "NULL" 每款求pad方法都不一樣
    "OBLONG_Y"
    q_x=car(car(car(q_fig)->_pathList)->_endPoint)*2
    q_y=cadr(car(car(q_fig)->_pathList)->_endPoint)*2+q_x )

    "OBLONG_X"
    q_y=cadr(car(car(q_fig)->_pathList)->_endPoint)*2
    q_x=car(car(car(q_fig)->_pathList)->_endPoint)*2+q_y 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只是教你進入的方法 其他的要你自己去試 去寫
    q_name 有 "CIRCLE" "SQUARE" "OBLONG_Y" "OBLONG_X" "REC ...

    哦,谢谢大神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