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,LUT和多路选择器有什么关系吗?结构上的.LUT可以人为的转换成多路选择器...

楼主(2019-07-09):
请教大神,LUT和多路选择器有什么关系吗?结构上的.LUT可以人为的转换成多路选择器吗?非常感谢!

网友:
多路选择器,从意思上看,不具有编程部分,和FPGA的LUT概念上完全不同,实现电路也不同,结果当然也不同。

网友:
在FPGA内部有多路选择器,具体可以看看文档。

也可以用LUT实现一个多路选择器,XILINX的CLB功能描述里面就有用SLICE中的LUT实现多路选择器的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