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感电压变化

楼主(2019-07-09):
如图,上方电路和下方电路,电感和LED灯位置不同,请教大神哪个图才能正确使用电感的续流作用?主要是搞不清开关断开时候,电感的反向电动势有多大,能不能让LED导通,从而续流?非常感谢!

网友:
串联电路改变元件的位置不会改变电路的性质,两个图是一样的,原理正确:
开关断开,电流减小,电感的感应电势要阻碍电流减小,感应电流方向与原电流方向相同。
但是此电路没有实用价值:
开关闭合时没有限流电阻,LED 电流无法确定,易烧毁。
开关断开时如果电感量大,电感的感应电势极大,二极管会烧毁;电感量小,储能少,续流无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