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阻抗的疑问

楼主(2019-07-09):
我在看郑军奇老师的测试案例著作时,书中说:在EFT/B的干扰源的远端接地会促进EFT/B共模电流流过EUT内部电路,当共模电流流过内部电路时,电流流经的阻抗是决定干扰影响度的关键,如果阻抗较大,则就会有较大的压降产生,即EUT会受到较大的干扰,阻抗较小则反之。
为什么不能说当阻抗较大时,干扰电流就减小(根据公式:i=v/r),这样干扰就减小呢?

网友:
第一,要明白一点,影响信号质量的永远是电压;
第二,共模电流能产生,则必将存在对地的环路,那么,如果对地阻抗大,则共模电流流过时,会产生压降,此时和信号电压叠加,可能会导致问题;如果接地阻抗为零,共模电流流过,不产生电压,就对信号没有影响。

网友:
高频下的阻抗跟低频的阻抗不是一个概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