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wif链接速度慢i的问题

楼主(2019-07-09):
最近捣鼓一个开发板,遇到一个wifi的问题。
wifi连接的热点,信号强度很好,但就是连接速度超级慢,打开网页也很慢。
但用其他手机连接这个热点就没有这种问题。
大家有遇到过吗,是什么原因呢?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没有表达清楚吧!你的开发板是作为AP还是Station呢?

网友:
测试下实际wifi信号质量吧,可能你的上行链路质量太差,EVM太差或者是频差过大,也可能导致这类问题